变频器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啊

楼主(2014-09-12):
变频器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啊 新手求指教

网友A:
主要看你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基本参数、端子功能、控制功能、电机参数

需要通讯的话,还要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B:
一般就是电机的额定参数,和负载类型,然后就是端子功能,通讯设置

网友C(2014-12-27):
1楼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