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4-09-12):
新手求教 变频器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主要看你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基本参数、端子功能、控制功能、电机参数

需要通讯的话,还要设置通讯参数

网友B:
看应用,比如运行控制方式设定,频率给定设定,加减速设定等

网友C:
跟大伙讲的一样,看你的需求,我设置西门子的基本要求电流、电压、功率、速度、上下限频率、过载倍数、斜坡时间、如果还有通讯还要设置,连接PLC的也还要设置,面板启动和外部启动的都要设。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楼主(2014-10-12):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需求一般情况下:基本参数、端子功能、控制功能...

谢谢。还有请问步科触摸屏窗口怎样设置密码?我的目的是只有操作人员进入某个特殊的窗口时,需要密码才可以进入

信捷、士林总代理

网友(2018-03-23):
看你需要,变频器参数太多了。简单的就是控制选项、频率等。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我。微信823789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