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缆长度问题

楼主(2014-09-12):
本人用了一款伺服,但是动力和编码器电缆长度要达到50M以上,我以前只用到过30M左右,不知道这么长的电缆是否会对伺服性能产生影响,是否会产生其他的影响?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应该对精度有点干扰

楼主:
可不可以具体讲讲啊。。不是很了解这个方面

网友B:
我司最长的用到24米,再长没有用过,厂家建议不超过17米

楼主:
超过17M会用什么样的变化。我门这厂家的电缆有卖到50M的。他说没问题,这个应该信吗?

网友C:
自己测试下吧。使用最高速度长时间跑不丢脉冲就说明没问题。否则缩短电缆再试试

楼主:
这个处在选型阶段,所以问问大家,我也担心有问题,但又不确定。

网友D:
这样用的很少 增量编码器超过20m可靠性会下降 动力线、编码线50m成本也不低 比较经济的可以让驱动器与电机靠近 控制线延长到50米,采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E:
線本身就是個阻抗體 長距離的線當然期阻抗就越大 也就易造成干擾及壓降 好的線材對距離來講都不是問題 我的客戶就有超過上百米的距離

网友F(2023-05-12):
动力电缆使用100多米也问题不大,真正编码器线缆使用100米还是没问题的。赟鑫线缆FLEX MOTION系列编码器电缆 伺服动力电缆,随时可以沟通交流

网友G:
都是大神啊,10米的我们都不敢用

网友H(2023-06-25):
在50米以上的电缆长度中,可能会出现两个问题:

1. 信号衰减:电流、电压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发生信号衰减,导致信号变得相对较弱。当信号足够弱时,就可能会影响伺服性能,从而导致系统响应变慢或失去控制。

2. 电磁干扰:电缆接近其他电气设备或穿过电磁场强的区域时,可能会受到电磁干扰,导致传输的信号变得不稳定,从而影响伺服性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选择合适的电缆:选择具有足够屏蔽性能的电缆,以避免电磁干扰对信号的影响。

2. 增加电源的电压:当线路电阻增加时,对于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可能须要更高的电源电压才能够达到较好的信噪比。

3. 增加电缆截面积:增加电缆的截面积可以减小电阻,从而减小信号衰减。

4. 调整伺服参数:如果发现伺服驱动器的性能变差,则可以考虑通过调整伺服参数来进行补偿。

如有需求马达驱动类产品可以来爱合发FA自动化集采平台了解更多优品好物,iHF爱合发24年制造经验,主要生产销售同步轮、同步带、齿轮齿条、传动平/圆皮带、链轮链条、联轴器、行星减速机、中空旋转平台、驱动器、步进电机、直线导轨丝杠模组、直线轴承、输送机、铝型材等机械自动化零配件;源头厂家,优品平价,一件发货,让您一站式集采省时·省力·省心。

网友F(2024-02-24):
西门子V90 S120 S210 S200用伺服动力电缆 编码器电缆源头生产工厂,电联4008-778-522.

网友I:
客户用西门子的伺服,电缆有超过50米的案例,没有出问题,现场布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

网友J(2024-06-28):
用过V90的25米绝对值编码器线, 电机一动就报编码器故障,换成20米长的就没问题,西门子是不推荐超过25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