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转换开关的型号

楼主(2014-09-12):
要求:左    1-2通    9-10通     11-12通

     中    3-4通    7-8通      11-12通

     右    5-6通    7-8通       9-10通

有哪位大师能画出这样意思的表示方法  或有转换开关的选型图册LW5--6谢谢!

网友A:
你这是电压转换开关吧。直接跟厂家要就行了。很常用的

网友B:
这个是波段开关,西门子手持单元就是用的这种的,国产货相对比较少,体积大小还有关系,关键是你用在哪里,如果没得体积大小要求,国产的能在市面上买到的。

网友C:
三个档位的开关一般商场都买得到,220的我们有用的,再大的没见过

网友D:
或可查一下相关手册。

楼主:
找到表示方法了,谢谢各位!

网友E:
找厂家定制,全会帮你做的,只要量大

网友F:
万能开关,接通随便组合。

网友G:
应该是万能转换开关,或者叫组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