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触器对灯具的启动停止控制

楼主(2014-09-12):
一个接触器对灯具的启动停止控制,接触器不能联锁,且接触器有很大的电流声?是什么原因?请老师们分析。

网友A: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线圈部分有杂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开看看,是不是线圈部分有杂物          ...

我认为按住接触器,电流声也很大。如果说有杂质的话,应该能互锁啊。谢谢

楼主:
哦,纠正一下,不是互锁哈,是不能自锁!谢谢,在线等各位老师答案和建议。

网友B:
你在哪里?这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