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10 断电不能重启后 不能自动运行

楼主(2014-09-12):
刚开始接触腾控T910  程序下载完成  点击冷启动  程序开始运行  但断电重启后  PLC不能自动运行了 需要再次点击冷启动 才可以   想问下大侠们 是什么原因 万分感谢.......

网友A(2015-01-19):
没有选择程序驻留

在工程控制下选择 程序驻留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