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GX软件编的SFC程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9-12):
我作SFC编程时,为什么一开机就远行了!

大家帮我看一下行吗?还有我不知道在怎么在SFC里面编停止

PLC为FX1N-60MR

网友A:
http://www.t44.com.cn/Downshow.asp?id=116 你下载这个视频,2到5集专门讲SFC,包括如何暂停等等,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44.com.cn/Downs...

  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t44.com.cn/Downs...

师傅下不了

网友A:
来源:本站   发布日期:2014-8-24   下载次数:768   点击下载

文件大小:1.32GB         提取密码:tcul

我试过了,很好下啊。你装个百度云管家,鼠标按点击下载,进入新页面,输入提取密码tcul。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网友C:
用SFC写真累,还是用梯形图方便些。

网友D:
转换工程类型吧,SFC真的有点累啊

网友E(2014-12-09):
我测试了一下你前面的部分 没问题啊 后面的看不太清楚了 感觉最好用一个空白程序覆盖你的PLC 然后再将新编写的程序读进PLC中去

至于停止的方法 我也是自己琢磨的你可以在初始状态时 用LD  X0

                                                   OR  M0

                                                   ANI X1

                                                   SET S0

                                                   OUT M0

然后将M0的常开触点串进你的跳转条件中去 这样你在按停止按钮后程序就会循环完后终止

楼主(2015-01-15):
引用 网友E:
我测试了一下你前面的部分 没问题啊 后面的看不太清楚了...

谢谢师傅,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你!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2015-03-05):
因为在参数设置中一般都会有SFC是否自动启动的选项,打开参数设置查看一下,你是否也设置了,另外任何一种编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优点,例如使用SFC就可以将很复杂的顺序控制程序进行简单的步进控制,ST就可以架构一些大型的复杂的程序,另外进行运算时使用ST也非常方便.了解之后就会觉得方便.

网友G(2017-03-23):
下载看看,SFC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H(2018-03-04):
sfc中停止最好做在梯形图部分,用m8034特殊继电器。y025这个输出开机就输出。我也是初学,不对不要笑话。

网友I(2018-07-06):
急停写在梯形图里输出M8013同时成批复位状态寄存器S

网友J(2018-10-22):
感谢楼主 分享,下 来学习下

网友K:
看见那个jump了吗?这里选择end就是完了。

远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L(2019-02-23):
SFC挺好用的啊,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