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F0022故障

楼主(2014-09-12):
                mm440    90/kw     前几天刚换了一台外围修好的变频器,空载试都正常,装好之后带负载,启动正常,当你停机再次启动就显示f0022故障,这时变频器必须断电,再启动才可以运行,但有时候重新启动还是不能运行故障f0022.最终还是外围修的变频器没有修好,返厂继续维修。换了一台用了一个多月又出现这种情况,像这种故障是怎么引起的?怎么能避免?

  【F0022 】  在下列情况下将引起硬件故障(r0947=22
和r0949=1)
(1) 直流回路过流=IGBT 短路
(2) 制动斩波器短路
(3) 接地故障
(4) I/O 板插入不正确
外形尺寸 A 至C(1),(2),(3),(4)
外形尺寸 D 至E(1),(2),(4)
外形尺寸 F(2),(4)
由于所有这些故障只指定了功率组件的一
个信号来表示,不能确定实际上是哪一个
组件出现了故障
外形尺寸 FX 和GX
当 r0947=22 和故障值r0949=12 , 或
13,或14(根据UCE 而定)时,检测
UCE 故障

这种情况如何避免??

网友A:
检查一下线路看有没有对地短路,前些天刚处理了一个相似的情况,就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