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设备为什么经常带电?

楼主(2014-09-12):
我单位生产的设备上有一台2.2KW电机。用变频器驱动。只要一开变频器设备外壳就带电。断开电机供电,只让变频器工作,设备外壳不带电。用表测电机对地阻值在2M以上,电机运转也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该如何处理?单纯接根地线是否安全?三相不平衡时外壳是否会带电?

网友A:
电机的外壳和设备外壳接到零线上了吗?接零保护系统要求,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比如电机外壳、电器柜的外壳等)和外界可导电部分(机器的金属结构、底脚螺栓等)必须可靠接零(PEN或PE)。

楼主:
设备是临时安放,等待出厂。没有接地线。N零线和地线没有连接。

网友B:
变频器输出有很多的杂频分量。会透过绝缘感应机壳,所以一定要接保护零线。之所以使用变频器就不能30ma漏电保护器,一开启就会跳闸。虽然不至于电死人,不接零线会麻的你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