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遥控接收模块

楼主(2014-09-12):
我在网上买了块,无线接受模块,SC2272M4.这是很常见的遥控接收模块.

具体应用我熟悉,但是不太明白,这个个模块的引脚具体在工作时是什么状态,入下图的工作情景。

(接电源的5V GND)

这是商家给的应用图。

根据下表,我有这个几个问题:

1、VT是在模块接收到信号的时候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信号具体做什么用?

2、从D0--D3这个四位是数据位,我的疑问是:模块是在接受到一个信号后,D0--D3是输出一组二进制码,还是只有某个D数据引脚为高电平?

3、给单片机接入信号,是D0--D3直接接到单片机某个P口吗?

网友A:
强大!没有见过!

网友B:
上次好像在哪看到这个遥控器的电路板,想起,我上次拆的那个 遥控发射器 内有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 小电路板

网友C:
1、VT是在模块接收到信号的时候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个信号具体做什么用?

  输出是高电平,输出信号你想接到你想要的设备的输入点去,查驱动小关断管或是继电器

2、从D0--D3这个四位是数据位,我的疑问是:模块是在接受到一个信号后,D0--D3是输出一组二进制码,还是只有某个D数据引脚为高电平?

  D0--D3是只有某个 D 数据输出时其引脚为高电平

3、给单片机接入信号,是D0--D3直接接到单片机某个P口吗?

对的,直接将 D0 对应的信号接到单片机输入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