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不同功率能互换吗?

楼主(2014-09-13):
西门子伺服放大器不同功率的能互换吗?比如我25A的坏了,手上暂时没有,能用50A的暂时用吗?能用的话要满足什么条件?需要修改什么参数?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放大器是不是电机驱动器,如果是驱动器用50A代25A完全可以的,不过要用软件去配置一下,和轴关联起来后再优化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说饿放大器就是电机驱动器,手上 软件配置的话,直接暂时用一下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没问题,有时客户急要货,9A的驱动器没到货我直接用18A的代,就是有点心痛,两千大洋没了浪费了。

网友B(2015-02-27):
可以的

快速 SIMOTION 入门 联系Q,2401721949

网友C(2016-12-10):
v看看,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普罗菲斯

网友D(2017-02-03):
第一次回帖,上边楼主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在starter或者scout软件中设置一下。

网友E(2017-10-19):
学习一下。工作中是否可以更好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