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的电容怎么选?

楼主(2014-09-13):
当一台变频器与多台电动机相接时,则各台电动机必须通过接触器与变频器相连,当需要接入输出接触器时,热继电器也是应该接入的。

选择原则 由于输出电流中含有频率与载波频率相同的谐波成分,故接触器主触点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IKN≥1.1IMN ,

热继电器防止误动作的措施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中,存在着与载波频率相等的高次谐波电流。

所以,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变频运行时的电动机比工频运行时略大,这就容易导致热继电器的误动作。为此,应在热继电器的发热元件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器,将高次谐波电流旁路掉,如下图所示。

请问有谁这么用过呢?

那个电容怎么选?

网友A: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