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帮忙看下!

楼主(2014-09-13):
我的触摸屏通讯上了,我做了个点动程序,m输入有效,输出就没有反应,只能在PLC端子上输入y就有反应,触摸屏上就是不行。各位师傅帮忙看下什么原因?是不是我的设置那里没做好?能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在PLC监控中能显示M输入有效了,那不可能用M来控制Y怎么没有输出呢,点动前面条件都成立了,输出没有,那就不是屏问题,是PLC问题了,触摸屏也可以直接驱动Y点输出的。

网友B: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你的 M 点在 屏内有效,也就是能正常点动,那你 PLC 中的程序 Y 点不就可以使用 M 点来控制进行输出了呀,怎么会无效 ?

  建议来几个你的现场图片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C:
我们做真空包装机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求高手支招!

楼主:
m和X情况一样,在触摸屏上不起作用。在plc外部直接给个x信号,触摸屏就有反应,真是不解

网友D:
那要具体看你的程序了

网友E:
看了四遍,硬是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 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m和X情况一样,在触摸屏上不起作用。在plc外部直接给...

M是PLC内部的,X必须有外部的硬件驱动才行。就是你在触摸屏上是不能用X寄存器的,必须用内部的。254489112@qq.com

网友:
会不会是通信没有做好

网友F(2014-11-11):
你拨打下显控技术支持电话4007776399,或者留一个邮箱。

网友G(2018-06-15):
那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