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输入输出误动作

楼主(2014-09-13):
我在S7200数字量扩展模块三个输入端用正跳变指令单按钮程序控制三个不同的电机,单个启动都能正常启停,但是在按其它不相干的按钮时,经常一个用正跳变指令控制运行的电机突然停止,而其它两个电机中的一个又突然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样的话是不是 程序中有 输出地址 Q 被 使用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的话是不是 程序中有 输出地址 Q 被 使用啦 ?

没有重复使用,一样的两套导烟车控制系统,一套没有问题,而这一套经常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