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不能仿真,求解答

楼主(2014-09-13):
新人学PLC啊,请高手解答!

在三菱官网上下了个GX work2,写了程序后不能使用仿真功能,如图。电脑是win8的,按照百度上搜的办法重新安装了几遍也没能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点击这个小电脑图标机壳进行离线仿真!!!

按照你的错误提示你正在进行的应该在线联机PLC。

网友B:
有的系统需要关闭防火墙,否则不能正常仿真,一直报错找不到通讯设备。

网友B:
WIN7系统,关闭UAC,关闭防火墙。

网友C:
 这个我不会,拿 分 走 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点击这个小电脑图标机壳进行离线仿真!!!按...

 还是不行,兄弟。点击导航界面下的连接目标的“当前连接目标”,总有一个“connection1”的图标有一个红色的小钩显示。是不是和它有关系啊?

网友D:
路径不要放得太深了。。。。

网友D:
用最新版本的  1.493p

网友E: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F:
关闭防火墙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G:
關閉防火牆也是沒有效果的><

楼主:
真没办法,还是将系统重装了一遍,再安装就能仿真了!

网友H(2014-10-13):
问题解决了没?重装系统后

网友I:
没有安装PLC,只能支持离线仿真,所以应该点击离线仿真

网友J: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吧,要分开装的

网友K:
我也遇过同样问题  是网络连接被占用的问题 只有重新安装系统才可以解决  我也是折腾了好久

网友L(2014-12-13):
一直在XP平台使用GX WORKS2,没碰到过这问题,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M(2015-02-04):
其实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求解

网友N(2015-03-06):
总有一个“connection1”的图标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总有一个“connection1”的图标有

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了

网友P:
我是win7 没发现问题

网友Q(2015-04-06):
个人觉得,没有安装 GX Simulator6-C编程仿真软件  这个...

网友R:
引用 楼主:
真没办法,还是将系统重装了一遍,再安装就能仿真了!

是吗

网友S(2015-06-20):
我是按这个操作的,绝对可以。

要为 Windows  重置 Winsock,请按照下列步骤操作:

1.单击“开始”,运行中输入cmd。

2.然后输入命令 netsh winsock reset,在回车键。

3.重启计算机。

马上打开GX Works2 仿真,就可以了。

百度百科的介绍:http://baike.baidu.comli<x>nk?url=JLaSrOgPujORpJpKZvJA0C_Frh34FXU_USe0S22idURxNJXHyNNucg6s8sGOf57iEfiDQ_AOUzExbZGmPrVHTa

网友S:
百度这个命令:

netsh winsock reset

网友T(2016-05-06):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点击这个小电脑图标机壳进行离线仿真!!!按照你的错误提示你正在进行的应该在线联机PLC。

点击后还是老样子,无法与PLC取得联系

网友U(2016-07-22):
这从来没遇到过

被藏匿于暗处的"三菱PLC结构化编程手册-FXcpu"----找不到就

网友V(2018-02-22):
软件装C盘应该能解决

网友W(2019-01-03):
引用 网友S:
我是按这个操作的,绝对可以。要为 Windows  重...

多谢你的回答,帮我解决了问题谢谢。

网友X:
亮红灯,ERR是什么情况

网友Y(2019-09-25):
厉害厉害!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