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最烦的就是修改别人的程序

楼主(2014-09-13):
每日一图—最烦的就是修改别人的程序。。。

有同感的举手!!!

要是一两千步以内还好,要是四五千步以上。。。乃至要是用欧姆龙的分段的话。。。线圈/节点跳来跳去会完全把你搞得头晕晕。。。

还是自己写的程序自己看起来比较舒服。。。自己写的程序就算是维修或者故障查找起来也是SO EASY!!!

网友A:
几千步的程序修改也没那么难

网友B:
   这是什么柜子? PLC 都看不清,只看到几个变频器

网友C:
看别人的程序还不如自己编写。

网友D:
  变频器很多,改别从程序也一定对别人的程序要很是熟悉呀

网友E:
看写程序工程师的水平吧,如果模块化结构好,看起来会方便点。

网友F:
改别人的程序最苦逼,要先懂工艺,再看别人的程序,那个累啊!!!

网友G:
有注释要容易些……

网友H:
好牛的坐骑,好牛的坐骑,

网友I(2015-05-25):
标准的PLC控制柜,欧姆龙的小型PLC,加软启动器触摸屏。。。。。。。应该是PID控制的给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