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 伺服控制

楼主(2014-09-13):
我想实现 一个轴 正反往复移动, 次数可以设置, 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CP1H有脉冲输出,双脉冲形式控制伺服驱动器。开环控制可以是输入编码器脉冲或是模拟信号。

网友B:
双脉冲或者脉冲加方向都可以。

网友C:
写一个正转的程序,再写一个反转的程序

用功能块写最好。

然后,用逻辑变成,写好次数的循环,套用即可,次数在触摸屏可设。达到就停止循环。

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D(2015-01-04):
高手啊 我对欧姆龙是一点都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