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误报故障

楼主(2014-09-13):
今天碰到一个少见的故障:西门子440变频器BOP报F0023(缺相故障)变频器是5.5KW,电机功率也是0.25KW。我把变频器出线端拆除电缆和电机连接片都分开单独用兆欧表打绝缘,电缆和电机的各项绝缘都正常,检查相线和电压都正常,改直起运行都没问题。按理说缺相就应该是不会复位就正常的。我把电机换到一个正常运行且同功率的变频器上,在从拷贝正常运行变频器的参数下载试运行也同样报缺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把频率升高了运行就正常了。各位解答下原因!

网友A:
变频器是5.5KW,电机功率是0.25KW。如果没写错的话这就是原因。

网友B:
 两个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C: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5.5KW,电机功率是0.25KW。如果没写错...

我 也就是怀疑这个,但是其中的一台就可以正常运行,也是同个参数西门子设备设备

网友D:
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相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