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14-09-13):
有一s7200 cpu226 双通讯口 一口和触摸屏tp177b通讯 一口和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请问怎么在线监控程序运行 还有 为什么用usb/ppi和接变频器的通讯口连接就能和plc成功建立通讯 而改用和接触摸屏的通讯口连接就不能建立通讯了呢 我是说 当编程软件和plc之间的通讯 并且 编程软件和plc成功建立通讯以后 只要点击监控按钮 就出现从plc接收数据时出现错误

特急 在线等待

网友A(2018-09-17):
变频器干扰可能导致PC和PLC之间的通信出现错误, 选择隔离的通信线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通信错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