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机内部速度精度控制求助

楼主(2014-09-14):
松下电机内部速度精度控制求助!!!!!

本人新手,刚接触伺服电机,折腾很久了,还未达到精度控制要求,望坛子里的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器型号:MADDT1205    (松下电机)

电机型号为:MSMD012P1U    200V/100W   3000rpm   5线制,2500p/r(编码器)

控制要求:转速(500--3000转) 精度1/1000

本人调试很久了,采用了驱动器内部的第一速度,设置内部速度为1000rpm,通过上位机软件监测发现转速误差在10%-20%左右徘徊,通过调整驱动器的部分参数(如:第一速度环增益、第一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第一速度检测滤波器、加减速时间设置等)能使精度控制在10%左右,感觉再怎么调也没有改善。

问题:是不是该电机不能达到1/1000(千分之一)的速度精度要求?

     如果不能,是不是因为编码器为5线制增量编码器的原因?如果更换为7线制绝对式编码器是否能达到1/1000的精度控制要求(不更换驱动器的前提下)?

望大虾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附:松下伺服A4系列技术手册

网友A:
用是速度模式么?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是多少位的?模拟量是否受到干扰?参数和接线是否正确?按你说的看,肯定是使用不正确,正常用速度模式不可能偏差10%-20%

楼主:
是用的速度模式,选用的为内部速度一,只设置了模式选择为内部速度1,内部速度输出为1000转,设置1000转时输出大约为990至1010左右,误差为1%。请问您所说的模拟量输出精度是指什么?驱动器接线应该没问题。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是速度模式么?模拟量输出的精度是多少位的?模拟量是否...

是用的速度模式,选用的为内部速度一,只设置了模式选择为内部速度1,内部速度输出为1000转,设置1000转时输出大约为990至1010左右,误差为1%。请问您所说的模拟量输出精度是指什么?驱动器接线应该没问题。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