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台电机,速度同升速度,同降速度

楼主(2014-09-14):
电机功率不一样,电机减速机速比不一样,用的是台达C2000变频器,PLC-28SV2,控制系统是台达D网控制。如何实现8台电机同升速,同降速

网友A:
单台调整频率,使8台电机运转时负载速度接近(不是同步),包括升、降速斜坡设定;最好是用编码器做闭环控制,要求变频器能插PG卡或带脉冲输入功能的。

楼主(2015-07-02):
不能同步,那这么做没有什么用,需要的是调速1#电机,其他的也能速度变化,你这个已经接近最终控制目的了。

引用 网友A:
单台调整频率,使8台电机运转时负载速度接近(不是同步)...

网友B:
每个电机安装编码器,后7台跟随第一台,同步精度是多少哦?

网友C:
看到过日系,德系的控制精度,都很高,但是台达的安装上编码器控制精度也没有什么变化,上下浮动1转。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机安装编码器,后7台跟随第一台,同步精度是多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