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64DAN数模转换模块异常,请大师协助

楼主(2014-09-14):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Q64DAN数模转换模块中输出信号端子与COM端电压为0,测量其他模块为2.5v,参数部分没有人动过,没有报警,请问此问题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要更换模块,需要注意什么吗?感谢,

网友A:
1、监控模块缓存是否正常,如果模块缓存有值而模块输出异常,应该是模块内部元件异常需要更换新品模块,否则检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