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精度精度与最高速度的应用矛盾

楼主(2014-09-14):
现在要求精度是0.001mm,PLC最高脉冲为200k,即200mm/s,太慢了,怎么提升?谢谢

网友A:
只有换更高速度的PLC了,信捷有一款貌似可以达到800K的速度,运动控制卡的话上1MHZ轻轻松松的,不过一般的伺服貌似都达不到1um的精度

楼主:
谢谢,能推荐一款简单易用的运动控制卡吗?

网友A:
国内做的不错的有固高和雷赛

网友B:
精度和速度本来是此消彼长的 你这个情况只能加大脉冲频率,同时调节最佳的PID控制参数,受收发器件及传输距离影响也不可能无限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速度本来是此消彼长的 你这个情况只能加大脉冲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做的不错的有固高和雷赛

网友C:
要高速又要高精度 大家也把問題想的太簡單了 竟要用PLC來完成???!!!

0.001mm 應該是脈衝當量 非精度吧?線速度都高達12m/min 呵呵 這機台應該是"天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高速又要高精度 大家也把問題想的太簡單了 竟要用PL...

好久没见笨鸟了,你好。

   又要速度,又要精度,。。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好事???呵呵。。

    就像你娶个老婆,又要漂亮,又要会干家务,还要会赚钱,但是你娶她还要花钱少。。。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高速又要高精度 大家也...

呵呵 通訊網你好

這樣的好事 正是笨鳥的工作 可惜你不在數控機床這個行業

网友D:
我有做啊。。。。呵呵呵。。。以前做过横切机。。。。

下面是火花塞加工专机。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8/574081_1.shtml

只是不能显示gif格式的。。要不然会更清楚些。

网友(2014-11-08):
用通讯 让伺服自己控制

网友E:
plc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的,要换控制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