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输出电流

楼主(2014-09-14):
我用了一台变频器带动皮带机,变频器运行以后对输入输出电流已测量发现,变频器输入侧电流比变频器输出侧电流高4A左右,当时变频器运行在40HZ,变频器不是输出比输入电流高吗,这次怎么输入比输出高了?有老师能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A:
这情况有点不对啊,一般输出频率低负载一定情况下电流应该比输入电流大,迷茫

网友B:
你的电流数据是什么设备测出来的,如果是钳表,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