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到底错在哪里了

楼主(2014-09-14):
编译不通过,啥原因,求解释

网友A:
这是松下还是欧姆龙啊?

没软件,没用过这种编程风格的

网友B:
 没有使用过,不太清楚呀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具体编译不通的提示是什么?没有end语句?还是像早期三菱样必须设置步数

网友D:
你的计数器太靠前了!往后放在垂直母线左边!

网友E:
这是什么PLC,看不太清楚????

网友F:
不要加下降沿就好了。。

网友G:
红色的程序块要整理一下

网友H:
这个欧姆龙编程编译不通过下面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加下降沿就好了。。

不加下降沿程序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松下还是欧姆龙啊?没软件,没用过这种编程风格的

欧姆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计数器太靠前了!往后放在垂直母线左边!

放在左边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色的程序块要整理一下

请问则么整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具体编译不通的提示是什么?没有end语句...

没有编译不通的提示

网友I:
下降沿回有指定开关编号吧。

网友D:
仔细看了下,1,计数器没放到右母线边。2,下降沿无地址

楼主:
计数器放右边了还是不行,如果下降沿有地址的话,那么则么标呢,求解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计数器放右边了还是不行,如果下降沿有地址的话,那么则么...

好像有一点懂你的意思了!是不是像西门子的边沿N 欧姆龙有脉冲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恩,对啊,但是下降沿上一写编号就变红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没懂你意思?你应该把无地址下降沿拿掉,双击左边有地址触点,点详细资料改为下降沿!

程序执行是一样的!

或者加一条DIFD指令用内部中间位去计数,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

请问下那个有地址触点在哪里双击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cxgu...

还有问一下那个DOWN外面在加个框的指令在哪里找的到

网友F:
欧姆龙这个是不能加下降沿啊。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寄存器每次动作+1,来做计数,用比较指令输出,reset条件清零啊,不要用计数器不就好了。

网友J: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K:
这样是不是能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是不是能明白呢?

则么我的程序这么编就不行呢

网友K:
你的plc的型号是cpm2的?这个型号的应该是不支持下降微分计数的  你可以选别的型号的plc编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plc的型号是cpm2的?这个型号的应该是不支持下...

恩,原来是这样,呵呵,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你...

对了,大哥,我还想问下CPM2APLC支持第一次循环标志这个指令么

网友L:
看到最后,问题总算是找到原因了,顶起这种有始有终的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