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接线盒是不是有问题啊!有高清大图

楼主(2014-09-15):
厂家发来220V单项电机,觉得他电容应该接在V2,W2上,结果解在V2和U2上了,而且他U2接到W2上了。

请大师帮忙改正一下。最后问下,零线和火线该接哪里?

网友A:
零线和火线接在V2,U2上或者V2,U1上分别为正反转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和火线接在V2,U2上或者V2,U1上分别为正反转接法

请问,线号是否应该严格按照接线板上面的标注来接呢?厂家接错了,我是否从新接过呢?电容位置是否应该接在V2,W2上呢?厂家发来就接在V2和U2上(厂家说找专业人士接)。

网友B:
看这个图应该没错!U1,U2主绕组,V1.V2付绕组。U2端接火线通过启动电容到V2。

U1V1端接零线,如需反转把联片垂直相连,U1和电容相连,U2与V1相连各接火零!

说白了就是把主绕组U1U2调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应该没错!U1,U2主绕组,V1.V2付绕组。...

线上面的标志,跟接线板上面的标志没匹配,也没关系吗?他的U2线接的是W2的线板位置。

如果没问题,那我把火线接在U2的线上面,把零线接在V2上面,就是正转了吗?

网友B:
另外对楼主说:接线板上只是标注而已与实际电气联接不相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对楼主说:接线板上只是标注而已与实际电气联接不相干!

多谢啦。那我就把火线接U2,零线接V2就行了吗?用不用接地呢?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多谢啦,如果零线接V2,火线接在U2上,那不是启动绕组和电容并联了?V1跟U1与电源完全没上面事啊,我是外行,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启动绕组是V还是U?或者,是1还是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大神,你就直接告诉我,把火线和零线接哪里就行了。如果这个图片上接线没问题的话。

网友D:
U1.U2接220V电源线,火线与零线随你,看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