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编程问题

楼主(2014-09-15):
请教个问题,我用mcgs编写昆仑通态程序的时候,我想读出PLC中VD100的数据,但是 我定义的时候,里面只能选 V寄存器多少通道、多少位 也就是 只能是V0.0  什么的,求教怎么搞!

网友A:
是西门子PLC?

网友B:
数据类型那里下拉,怎么会只有通道的位号,下面什么都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那里下拉,怎么会只有通道的位号,下面什么都有啊

十分感谢您,已经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数据类型那里下...

怎么解决的啊,是不是VD表示的就是D啊

网友D:
D表示的是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