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单相电机不会接线,求大神指导,有高清大图。

楼主(2014-09-15):
黑色的是一个电容的线。

请问原厂的接法正确吗?零线和火线怎么接?

楼主:
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接U2和V1,

网友A:
原厂结的当然对的。

网友C:
U1和V1接零线,相线接U2可能是正转,相线接V2可能是反转!相线接哪个就看你需要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D:
单相电源接在U1、U2之间,对调V1、V2改变转向。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F(2014-10-16):
U1接0   U2接火 反转就把V1,V2反接,或把联片垂直相连,U1连电容接火,U2V1接0

网友:
单相电源接在U1、U2之间,对调V1、V2改变转向说法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