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FPOR驱动问题啊,搞了几天没搞好

楼主(2014-09-15):
松下FP0RPLC安装驱动 出现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win7 32系统可以正常安装,因工作需要更换win7 64位系统时出现上面的警告,以为系统没有装好,重装后还是一样。        谢谢

网友A:
还不支持64位的,很多程序都不支持64位的系统,最好在32位的下面,特别是WIN7

网友B:
把软件换成最新的

网友C:
win7 32系统也不可以啊?你是怎么样装的?

楼主:
win7 32系统可以的,安装完FPWIN GR后,连接PLC,然后手动安装驱动,我一直用win7 32系统,

网友D: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E(2016-06-02):
楼主有不有解决呀?我也是一直没装上,其实驱动已经找到就是安装时说遇到问题,系统之前是32位,现在改成64位都不行,软件也是松下最新新版本,真郁闷,别的同事是32位可以装,我两台笔记本都不行,真烦人。楼主解决了就分享下

网友F(2016-07-10):
已正确安装,是否需要?

网友G(2018-06-22):
引用 网友F:
已正确安装,是否需要?

请教下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