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精度测量的特点

楼主(2014-09-15):
电磁流量计操作简便,使用方便,简单易学易懂。电磁流量计可用来测量工业导电液体或浆液。电磁流量计测量被测流体工作状态下的体积流量,测量原理中不涉及流体的温度、压力、密度和粘度的影响。

电磁流量计电路可靠性高;、电磁流量计具有电导率测量功能,可判别传感器是否空管;

转换器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靠,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电磁流量计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电磁流量计测量范围大,电磁流量变送器的口径从2.5mm到2.6m。

电磁流量计无压力损失,深圳中航电脑智能系统电磁流量计可与不同类型的电磁流量传感器配套使用。 400-006-7908

网友A:
好处被您说透鸟,俺来说点坏处

1、电磁流量计,易受电磁干扰 ,,,对不?。它在打雷区,会不会嘎屁挺尸呀?

2、要是流体的导电性,或者磁导率,不是恒定值,,那电磁流量计,还能测准流量么?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