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棒如何接

楼主(2014-09-15):
公司要做个300KW的加热炉,加热棒是220V的,需要100根需要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想怎么接都可以,串接,并接,三角形或是星形接法都可以

网友B:
必须星接,中性点可不引出。每相400多电流,电源线要足够大啊!

网友C:
星接,中性点接上零线。

网友D:
看来最近电热棒挺热门的啊。。。。。。。。。。。。。

冬天来了都在研究电热棒:

下面是本人的对工业用电热棒接法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

三根电热棒并排  左边短接  右边接到三相380V。。。这样的话每根电热棒的工作电压就是220V。。。

网友D:
补充一下。。。。。。。。。。。。最好是星形接法!!!!!!!

网友E:
220V的当然是星接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必须星接,中性点可不引出。每相400多电流,电源线要足够大啊!

我分3路每路带33根电热棒,用50的铜缆能带动么?

网友B:
50铜??才100左右电流,差多了,3根并一块差不多。应该用185的电缆。

网友G:
怎样算出400A啊,P=1.732UI,应该是780A

网友H:
用电压380V的电压!星形接法!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怎样算出400A啊,P=1.732UI,应该是780A

1.73*380*780≠300000   应该是220*3*450=297000

网友I:
380接星接就可以的这样3相负载可以做到平衡的。

网友J(2014-11-14):
星形接法这样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K(2014-12-26):
星型接法,中性线引出接零线比较安全!万一以后坏掉一部分,不会造成其他的加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