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数据线

楼主(2014-09-15):
三菱plc 1n 数据线坏了一头是rs 422另一头是ups 到哪里去买 一根大约多少钱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菱原厂数据线(三菱不生产USB转串口数据线),你的这个数据线市面购买普通的50元左右,好的在150左右

网友B:
原装为SC-09  , 三菱编程下载线,也可以是USB-----SC-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