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IS560故障显示A34

楼主(2014-09-15):
一汇川伺服IS560故障显示A34,我看到15针插头有两针松动,便换了插头,继而想拆电机端盖检查编码器,老板不让拆!我知道老板跟厂方通过电话。大师们,请问: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引起显示A34的故障?

网友A:
A34故障名称是:编码器回送校验异常

故障内容是:与编码器的通信内容错误

处理措施:确认编码器电缆是否有误连接或断线、接触不良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