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出现空白

楼主(2014-09-15):
各位高人,小弟今日在连 OMRON的PLC时出现个问题,我们用的是CQPM1H的,数据线连上后,可以识别到CQM1H的这个型号,但是打开后里面是个空程序,点击段1后也是没有反应,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使用过,只能帮顶

网友B:
有可能有加密了,你只能连上,但需要密码才能看到程序。上载一下试试。

网友C:
肯定是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