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程序

楼主(2014-09-15):
实验五 自动送料装车系统

(一)实验目的

熟悉松下FP-X系列PLC的指令,熟悉编制简单的梯形图程序。

(二)实验系统组成

实验系统采用TVT-90HC桌式PLC训练装置,TVT90-8自动送料装车实验单元板。该实验单元板模拟了一套汽车自动上料系统。

该系统由传送带(M1、M2、M3)、斗形的储料器、进料电磁阀(K1)、一个出料电磁阀(K2)、液位传感器(S1)及压力传感器(S2)所组成,同时为了工作的有序性,还设计了两个指示灯(L1、L2),用于指示当前工作状态。传送带的动作采用一组LED灯光指示,可显示电动机旋转的动作及其方向。其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10-21所示。

图10-21 系统结构示意图

(三)实验内容

1.控制要求

1)当系统起动后,红灯L1亮,绿灯L2灭,表明系统处工作状态,此时进料电磁阀K2打开,储料器开始装载货料,其液面高度开始增加。

2)当液位达到设定高度后,液位传感器S1输出信号,传送带M3运行, M3运行2s后传送带M2运行,M2运行2s后M1也开始运行,出料电磁阀K2在M1接通2s后打开,货料开始进行传送。

3)当汽车装满料后压力传感器S2输出信号,出料电磁阀K2关闭,传送带M1运行2s后停止,M1停止2s后M2停止,M2停止2s后M3停止,此时红灯灭,绿灯亮,汽车可以开走,进行下一轮的装载工作。

2.系统输入输出分配

PLC的I/O分配如表10-5所示。

表10-5  PLC的I/O分配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PLC端   外接端口   注释   PLC端   面板接口   注释

X0   S1   检测料仓是否装满   Y0   K1   控制进料电磁阀动作

X1   S2   压力传感器   Y1   K2   控制下料电磁阀动作

           Y2   M1   控制传送带M1动作

           Y3   M2   控制传送带M2动作

           Y4   M3   控制传送带M3动作

           Y5   L1   控制红灯动作

           Y6   L2   控制绿灯动作

网友A:
按部就班的,自己练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部就班的,自己练习。                ...

网友C:
 用步进方式编写 可能会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方式编写 可能会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