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e700三菱通讯

楼主(2014-09-15):
我现在想用步科4300C触摸屏采用485  2线通讯的方式控制d700的变频器,在波特率,检验,停止位等设置一致的情况下,SDA  RDA  短接然后后触摸屏COM1   的1   tx-连接,  SDB  RDB 和COM1  的6   tx+连接,触摸屏会出现两种显示,译成中文一种是显示没有通讯上,将1  6的接线对调则显示通讯错误,我现在想咨询的是
NO1    我的接线是否有误
NO2    在我接线正确,而变频器或是触摸屏通讯地址设置错误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错误,
N03    我的设置如下
       40009   0停止   1正传   2反转
       40010   4读取频率    14  写入频率
       40202   读输出电流
       40203   读输出电压

网友A: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