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变频器设置

楼主(2014-09-16):
各位大侠:

        您们好!有谁知道用台达变频器VFD-M电机卡住了,有什么方法检测出来电机卡住了,电机上没有速度传感器.帮忙想想方法.谢谢!!!

网友A:
电机堵转变频器还不报过流?

网友B:
卡住就会报警啊啊啊啊 啊

网友C(2014-10-16):
我的理解,仿间开环运转的备频器,在电机堵转时除了报警过载、过流,应该都没办法检测。

网友D(2014-12-06):
电机堵转可以直接看出来的啊   还有堵转了变频器看到会报警的 你看看电流值超过多少?

网友E:
开环变频,低速运转的时候,好像不能检测的吧;这个以前流水线上出现过(在20Hz以下运转)。

网友F(2018-12-03):
电机堵转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G(2019-01-03):
电机堵转可以直接看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