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连接Wincc不能超过8个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4-09-16):
最近有客户反馈,他们用S7-1200与西门子Wincc连接时,西门子资料上说可以最多连接到16个S71200PLC,但

在实际操作时发现最多只能连接8个。他们用的系统是WIN7,Wincc版本是7.2,西门子技术支让安simaticne

t软件和各种设置及各种授权,但最后都没有突破8个的数量限制,最后给他的建议是改用XP试试

本人分析,问题可能有以下几点:

1、是西门子Wincc自身并不支持高于8个的数量,这点与操作系统是Win7还是XP并没有太大关系。如果WIN7上

  已经能运行8个,那么XP也不能更多。

2、西门子自身做了限制,因为S7-1200是属于小系统,它没有给予像S7-300可以带到多达64台的数量权限,

  它只是西门子PC ACCESS的一个补丁,我猜测它可能就是在西门子S7-200 PC ACCESS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改

  进而成的。

3、因为WINCC7.2是首次将S7-1200的驱动集成到该软件中,可能做试探性测试只允许客户连接8个,没有开放

  16个的权限。

目前大连德嘉生产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可以与WINCC直连,它使用的是S7-300的TCP协议,从而绕过了S7-

1200的驱动,不存在连接数量的限制,使用该交换机可以连接64个S7-1200,它对WINCC的版本要求也不高,

从WINCC4.0一直到WINCC5.0、6.0、7.0、7.2都可适用。目前是一种比较可靠的连接超过8台S7-1200PLC的最

好选择。

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与WinCC直连(无需OPC软件支持) 设置方法如下: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元——TCP/IP(Auto)

2、打开wincc变量管理→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TCP/IP加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名字为

  NewConnection_1将其属性打开-→连接参数S7网络地址:IP地址=交换机中设置的IP地址,如

  (192.168.1.10);机架号=0;插槽号=2之后在NewConnection_1中加入新的变变量

量。

3、Wincc中数据定义

1)、S7-1200PLC与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E、I、Q、M、DB完全对应,注:
    在S7-1200的编程软件中初始定义DB块时, 【仅符号访问】的选项不要打对号“v”
2)、S7-200 SMART 与WinCC直连,选用 S7-300 TCP/IP协议,E、I、Q、M完全对应,
       S7-200 SMART 中的V区与WinCC中的DB1块对应(切记!是DB1),例如:
       1、(S7-200 SMART) V0.0 <---> (WinCC) DB1.DBX0.0
       2、(S7-200 SMART) VB10 <---> (WinCC) DB1.DBB10
       3、(S7-200 SMART) VW69 <---> (WinCC) DB1.DBW69
       4、(S7-200 SMART) VD76 <---> (WinCC) DB1.DBD76

注意事项:

1、经常有客户说数据刷新慢,这主要是因为客户将数据刷新设置为【根据变化】,正确设置
   为250ms或500ms或1s,如果客户错误的选择了【根据变化】,则数据刷新周期变慢为5s~
   10s,而不是变量一发生变化就立即刷新!切记!

2、wincc中的TCP/IP驱动的属性设置请按下图将缺省的选项v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