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型号KM5303T HMI与电脑接线?

楼主(2014-09-16):
我是新手,请问如何将型号KM5303T HMI与电脑接线? 请问那里有KM5303T的使用说明书,或者类似型号的说明书,谢谢

网友A:
您好,在软件菜单栏:帮助-用户手册里的附录4就是关于KM5303T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在软件菜单栏:帮助-用户手册里的附录4就是关于K...

网友B:
菜单栏:帮助/用户手册      能找到用户手册

网友C:
正常USb线就行了

手册 网站都有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培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