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变压器的电压

楼主(2014-09-16):
交流380V经过变压器,然后得到170V交流,再经过晶闸管整流桥变成220V直流,我现在知道接在直流220V后面的负载额定功率为14KW,我要怎么选择接在变压器前面的空开的型号呢?有没有详细一点的解答,附带公式啦,这样以后遇到了就直接套用就可以了,拜求

网友A:
根据功率计算电流,然后根据变比算出变压器一次侧电流,然后乘以负载系数,根据算得的值来选择空开。

网友B:
   计算?那么简单吗!

   要有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到短路点的线路电阻、供电电源的短路容量,计算出最小短路电流,按断路器的电流-时间曲线,选断路器的整定电流。还要适应上一级断路器的保护选择性。

   别算了!选个40A以上的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C:
计算出变压器一次侧电流,按照断路器的电流动作曲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断路器

网友D:
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根据经验或参照他人的应用来选择。

网友E:
这哪个自动化交流的傻x,老是:这个我不大理解,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