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处用的,什么器件?

楼主(2014-09-16):
最近看到一款伺服驱动器,在其2500线增量光电编码器信号接收处,除正常的长线接收器外,ABZ信号处接了一个三极管样三端器件,三脚接ABZ,一脚接5V,二脚接GND,怀疑这个管子是钳位用的,但不确定,也没见过这种器件,懂的给个解释,谢谢!

另外,反馈给上位控制器的ABZ信号也有类似接法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下!刚入门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C:
应该是所用的编码器npn,pnp不合适,接一个管子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