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两个月的PLC

楼主(2014-09-16):
还是有挺多的不明白!看来学习还是不能急的

楼主:
今年20岁了,半路出家做了这行,啥都不懂只能靠自己!

网友A:
慢慢来吧。欢迎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B:
我的理解,PLC没有什么。逻辑的东西就不是电气图。主要你看的懂电气图就问题不大。然后就是数值处理,为什么很多要转成二进制,十六进制的,我是这样理解的,PLC也是机器它认不到十进制,所以我们要转成二进制,十六进制的。还一个就是通讯了,通讯就是一种规定。只要你机器是这种规定的,线没有问题。都应该可以通讯的。

网友C:
简单来说,PLC的很多功能都是参考以前的控制电路转化过来的,又加入了汇编语言的一些功能。所以需要对电路电子及电气有一定的理解,对编程语言有一定的了解。PLC程序的编写,要了解清楚编写的规则。多看看帮助里边的例子。PLC编程主要的难点是对于本身硬件的理解,以及逻辑的理解。PLC的种类很多,建议以西门子200先进行练习,首先了解程序的简单编写,然后是PLC本身的硬件结构,包括电源要求,输入输出点电压电流要求,响应时间等。结合实际情况,对PLC能有简单的认知。PLC是为实现自动化控制等任务服务的。在了解了编程及本身软件硬件的优缺点后,就需要了解一些硬件知识,通讯知识等来完成实现自动化控制的任务。在正常的设计任务中,一般是根据工艺要求来选取具有一定功能要求的PLC作为实现自动化控制的主体,编制电气原理图,接线图,安装图,布线图,明细表等。在此过程中需要了解到相关的软件和硬件知识。这些才是比较精华的部分。配合不同的硬件和工艺,PLC的编程水平千差万别。一般有以下几个指标来评价你PLC编程的能力高低

A  能够完成什么技术水平的控制系统。(会做不是终极)

B  所设计的PLC控制系统的硬件和工艺契合度及性能。(不符合实际都是白搭)

C  所设计的PLC控制系统的PLC程序的逻辑是否清晰,是否简洁高效。(编的乱起八糟谁看的懂)

D  所设计的PLC控制系统可扩展性及性价比。(客户要改造升级不了,谁花钱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