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该WinCC脚本语句

楼主(2014-09-16):
这是按钮的‘事件-单击鼠标’的VBS脚本: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strStartBildName,objText,objGraphicView,mystring

   Set objText=HMIRuntime.Tags("Text")

   objText.Write Item.Parent.Parent.ObjectName

   Set strStartBildName=HMIRuntime.BaseScreenName

   Set objGraphicView=Item.Parent.Parent.ObjectName

   If isobject(Item) Then

   mystring=Split(Item.Text,"-",-1,1)

   Else

   mystring=Split(Item,"-",-1,1)

   End If

   objGraphicView.PictureName=Trim(mystring(0)) & ".PDL"

End Sub

结果变量Text的值为MainView,也就是说Text有结果。

但是,当脚本做如下调整后: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strStartBildName,objText,objGraphicView,mystring

   Set strStartBildName=HMIRuntime.BaseScreenName

   Set objGraphicView=Item.Parent.Parent.ObjectName

   Set objText=HMIRuntime.Tags("Text")

   objText.Write Item.Parent.Parent.ObjectName

   If isobject(Item) Then

   mystring=Split(Item.Text,"-",-1,1)

   Else

   mystring=Split(Item,"-",-1,1)

   End If

   objGraphicView.PictureName=Trim(mystring(0)) & ".PDL"

End Sub

Text没有输出MainView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给跪了,只会些许VB,刚接触wincc,一点也不懂它的脚本,也找不到书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Set strStartBildName=HMIRuntime.BaseScreenName错了,要将Set去掉。改成:strStartBildName=HMIRuntime.BaseScreen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