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和光敏不锈钢电阻器的异同点介绍

楼主(2014-09-16):
对于热敏不锈钢电阻器和光敏不锈钢电阻器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一、相同点:

它们都属于敏感电阻器。

二、不同点:

1、热敏不锈钢电阻器:它的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温度升高阻为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应用较多的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又可分为普通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稳压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和测温型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等。上海晶犀不锈钢电阻。

2、光敏不锈钢电阻器:它的阻值随入射光的强弱变化而改变,当入射光增强时,光敏电阻的减小,入射光减弱时电阻值增大。

网友A:
电磁加热器也有热敏电阻,用来探测电子元器件温度,避免电子元器件温度过高,采用热敏电阻来探测电子元器件温度,当温度达到一定的温度上限的时候,机器就会自动保护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