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如何驱动第三方电机

楼主(2014-09-16):
请教一下,台达伺服能否驱动第三方电机?驱动第三方电机时候,编码器如何选择,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如何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谢谢大家!

网友A:
其他系列的不知道,B2系列的手册上并未指出如何连接三方电机,所以B2系列的应该不支持,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不能驱动第三方的伺服电机的吧!

网友C:
台达的B,B2,A2的编码器都是通讯的,都不能驱动其它家的电机。A及AB可以采用标准的A,B,Z信号,但是也有零位信号角度问题,应该也不好就其他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系列的不知道,B2系列的手册上并未指出如何连接三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一般都不能驱动第三方的伺服电机的吧!

倍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B,B2,A2的编码器都是通讯的,都不能驱动其它...

谢谢  再了解了解

网友D(2015-02-16):
台达ASD-A2R系列可以的

网友E(2015-08-17):
编码器换一下,然后电机都是5对极的,应该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