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电器出现故障应使用排除法

楼主(2014-09-16):
维修电工的职责是保证各类生产机械运动的各种类型电动机及其电气控制系统和生产、生活照明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一名维修电工,在工作中除了对设备及线路的合理的安装、良好的调试和日常保养与检查外,如何在出现故障时,能迅速查明故障原因、正确处理故障,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故障排除的技能对维修电工是非常重要的,共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因故障无法运行,有时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会影响企业的劳动效率,所以对维修电工排除故障的技能要求很高。

2、对于电气故障涉及的范围广、随机性高,排除故障的技能是维修电工职业(工种)的一大特点,也对维修电工排除故障的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3、另外,无论是从职业标准、还是技能考核中,虽然排除故障的考核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因为它反映了维修电工一定的综合技能,体现本职业(工种)的特点,所以仍然并延续着该项目的考核。并常常将故障排队的项目设为“否定项”。即如果本项考核不合格的话,则视整个考核不合格。

在实际工作中,电气故障出现的范围很广,涉及到电气系统的每一部分,并且出现的故障是千变万化的、随机的。排队故障的方式方法只能根据故障的具体情况而定,没有严格的固定的模式,这对部分维修人员来说感到困惑,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往往走很多弯路,甚至造成较大损失,尤其是对初学者来讲,往往不知从何入手。

作为一名维修电工,应在遇到故障时,能迅速查明故障原因,合理正确地处理故障点,这对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经济损失和安全生产都具有重大作用。作为一名技师,除了自身应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外,还应具有对高级工及以下等级的维修人员的培训和指导的能力。下面以其电气控制系统和生产、生活照明系统中常见的问题,与各位同行共同探讨,以便相互学习、促进和提高。

一、  电气故障排除的基础

要彻底排除故障,必须清楚故障发生的原因,要迅速查明故障原因,除不断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能从理论上分析、解释产生故障的原因,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用理论指导自己的操作,灵活运用排队故障的各种方法。

1、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很多电气现象,必须领先专业理论知识才能真正弄懂、弄通。维修电工与其他工种比较而言,理论性更强,有时候没有理论的指导,很多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实际工作中,往往动脑筋的时间比动手的时间还长,一但找出故障点,修复是比较简单的。要复习有关“自控原理”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系统工作原理,做到较好的理解和掌握。例如,白炽灯串入二极管后能大大延长灯泡的使用寿命时,就要用到温度的变化与电阻值的关系的概念等。不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就不能做到对某些问题的真正理解和掌握。

2、了解设备的运动形式,对电气控制提出的要求,弄懂并熟练掌握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熟练掌握电气工作原理,并比较该设备的电气控制特点,是排除故障非常重要的基础。熟悉掌握设备复合控制系统和电气控制技术的主要内容,了解其典型性、综合性与复杂性。真正掌握典型设备的系统排除故障的技能,遇到其他设备就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系统出现故障时,往往牵扯到较大的范围,不掌握该设备的电气工作原理,就不能较好的排除故障,甚至排除不了故障。

3、了解各电气元件在设备的具体位置及线路的布局,实现电气原理图与实际配线的一一对应,是提高故障排除速度的基础。做到这一点,可以对设备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在排除故障测量时,能选择有效的测试点,防止误判断,以迅速判断、缩小故障范围。

二、排除电气故障的一般方法

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了设备的工作原理,为排除故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操作对有效的进行分析和找出故障点,还需具备一定的手段,这就是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

1、电阻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线路、触点等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有时也用万用表或电桥测量线圈的阻值是否符合标称值,也用兆欧表测量相与相、相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等。测量时,要注意选择量程(一般测量通路时,选择较低档位);要较表;要注意有没有其他回路,以免引起误判断;更要注意严禁带电测量,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2、电压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压、负载的电压(即两表笔间一直饮食负载,也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定线路是否正常。测量时要注意表的挡位,选择合适的量程,测量直流电时,要注意正负极性。这也是一种较常用的方法。

3、电流法:即通过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以判定故障原因。弱电回路,常采用将电流表或万用表电流挡串接在电路中进行测量,强电回路,常利用钳形电流表检测。

4、替换法:在怀疑某个器件有故障、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恢复。

5、短接法:适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回路中,将情绪适中的点用粗导线短接进行试验的方法。但必须确定短接时不会造成短路和短接后的一但工作,不会造成危害。禁止带电短接,一般初学者不宜采用。

6、直接检查法: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验经常出现故障几率较高、再就是一些特殊故障,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7、仪器测试法: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如用示波器观察波形的变化,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多用于弱电线路中。

8、逐步排除法:如有短路现象出现时,可逐步切除部分线路以确定故障范围和故障点。

9、调整参数法:有些线路中元器件无损坏,线路接线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如时间、位移、电流、电阻值、温度反馈信号强弱等)调整的不合适,而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电气工作原路及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10、比较、分析、判断法:它是根据系统的工作原理、控制环节的动作程序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故障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判断,减少测量、检查等环节,迅速判断故障范围。例如,数条线路公用一个电源,只要有一条线路正常工作,就说明其他线路的电源正常;两地控制线路中,有一处控制正常,则说明电源、负载及公共线路一定没有问题。通过分析、比较进行判断,能减少检测环节、缩小故障范围、提高排除故障的速度。适用于部分线路故障范围或故障点的直接判定,也应贯穿于整个故障排除的过程中。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应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三、 排除电气故障的一般步骤

虽然排除电气故障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

1、道德应充分了解故障发生式的情况。(1)详细询问操作者;(2)通过看、听、闻、摸等,是否发现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3)在确定无危险的情况下,通电试车。通过以上的了解,准确的确定故障。 这是分析故障的基础,如果故障现象不明确,就会造成故障分析的偏差。

2、分析故障,确定故障范围。根据故障的现象,结合设备的原理及控制特点进行分析,确定故障发生在什么范围内,是电气故障,还是机械故障?是直流回路,还是交流回路?是主电路,还是控制电路?还是辅助电路?是电源部分,还是负载部分?还是控制线路部分?还是参数调整不合适造成的?还是都有可能呢?等等。

3、通过检测、分析和判断,缩小故障范围。排除故障的过程往往就是分析、检测和判断,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的过程。灵活的运用上述所讲的“排除故障的一般方法”,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至找出故障点。

在排除的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先动脑、后动手。从故障现象的确定,至分析、检测和判断,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正确的分析,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要以遇到故障,拿起表就测,拿起工具就拆。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要做到每次测量均有明确的目的,即测量的结果能说明什么。特殊故障,要特殊处理。没有必要按部就班的检查一遍。

2、一般情况下,以设备的动作顺序为排除故障进分析、检测的次序。以这为前提,先检查电源,在检查线路和负载;先检查公共回路,再检查各分支回路;先检查控制回路,再检查主回路;先检查容易测量的部分(如果电气箱内),再检查不容易检测的部分(如设备上的器件)。例如,检查交流回路时,应先、观察继电器的动作情况若按步进按钮和前进按钮,继电器线圈均不得电,可用电压法或电阻法先榆前进继电器线圈、后退继电器连锁点/后退按钮、前进按钮、自动循环继电器常开点及它们的连线。确定交流回路正常后,对直流回路进行检修,先观察中间继电器得电后,人定电源供电的时间继电器线圈是否得电,以判定中间继电器这个触点及连线是否良好,测量时间继电器触点后级的直流电压是否正常,以判定时间继电器得出电是否良好,这些部位正常后,若故障现象仍存在的话,可用电阻法和电压法分别测量直流回路,并处理故障点。

楼主:
电磁加热器的检测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排除法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A(2015-11-21):
多谢!楼主分享好的文章。

网友B:
多谢,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谢谢分享,很好的文章,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