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控制器(PLC)带LCD显示的哪个厂家的比较好?

楼主(2014-09-16):
对PLC没什么大的要求,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控制,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个带显示的PLC,谢谢!

网友A:
普中科技出品(原海微科技),有自家的编程软件,很好用,兼容三菱指令,但是地址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中科技出品(原海微科技),有自家的编程软件,很好用,...

这个牌子的我还真没听过,谢谢,我去官网上看看

网友B:
台达的EH3可以扩展有显示器。三菱、罗克韦尔(AB)知道有。其他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C:
江苏常州附近有一家,忘了什么名字,PLC板带屏,无机壳,程序可用三菱的,看起来不错!在北京的展会上看到的。

网友D:
业内做这种PLC的有和泉的FT1A,西门子的LOGO!,S7-1500,罗克韦尔的Micro800系列,个人感觉西门子LOGO!不错

网友E:
和泉的FT1A也不错,可以试试,HMI人机界面与PLC的结合体,可以方便地在LCD上显示自定义信息,画面,编程也容易一些

网友D:
必须西门子LOGO!

网友F:
没什么大的要求是什么要求啊?总得有为要求吧?是否控制伺服或步进?需要多少个点?这是起码的要求?就像买衣服,你要男式的还是女式的,大号的还是小号的?不可能没有要求的。

网友G:
西门子LOGO  或者s7-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大的要求是什么要求啊?总得有为要求吧?是否控制伺...

大概20个点以下的,不控制伺服,要继电器输出的,谢谢!

网友H:
西门子的LOGO!应用最多,和泉的FT1A也是他们现在主打的产品,还不错,也有一些应用,罗克韦尔的Micro800系列虽然出来一段时间了,但据业内反应不怎么好用

网友E:
楼主问这个问题,是想把PLC用到哪里呢?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这个问题,是想把PLC用到哪里呢?

主要用在塑料袋制造机上

网友I(2020-03-14):
引用 网友A:
普中科技出品(原海微科技),有自家的编程软件,很好用,...

想请教一下如何用普中PLC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