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45HZ以上电流波动较大一般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4-09-16):
ACS800  280KW  电机是400KW的用的是标量模式,频率在45HZ一下时,电机运行平稳,电流180A左右,到50HZ时电流表指针摆动幅度较大,电流在150A~240A之间摆动,电机声音听起来也不正常,像是有较大电流波动,负载一定。

网友A:
变频器是280KW? 电机是400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是280KW? 电机是400KW的?

是的,加负载加到变频器输出电流180A左右,变频器和电机都是690V的。

网友B:
变频器280KW,电机是400KW,为什么要这么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280KW,电机是400KW,为什么要这么配置呢?

自己做实验,手头没有合适的电机,用315KW电机也一样电流波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