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x2控制线马

楼主(2014-09-16):
为什么我马达在运动过程中会出现抖动,但是最终能够正确到达指定位置,光学尺及接线还有PID都有设定OK,还是没有变化,请问还有无其他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tks!

网友A:
机械刚性不够、传动间隙过大、PID参数不合适都可能造成抖动。

网友B:
光学尺及接线还有PID都有设定OK,还是没有变化,

如果运动特性没有达到要求,就不能算是PID设定OK。

目前电机驱动器是工作在速度模式还是电流模式?控制卡上相应轴的以下参数分别是多少?

KP、KI、KD、FA、FV、PL、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