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DI1、DI3同时接通,是哪种参数设置

楼主(2014-09-16):
变频器DI1、DI3同时由一个继电器控制,怎么理解????

网友A:
ABB510的机器,如果是基本宏,表示KA1导通,机器运行频率为DI3设定的频率运行。看你是什么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B510的机器,如果是基本宏,表示KA1导通,机器...

如果是基本宏的话,DI3是恒速选择,这个恒速选择就是改变频率选择速度吗,其他DI4、DI5、。。。这种就不需要控制了吧,我不是太懂,频率是如何给定的。

网友B:
这个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到jqmkd.com去发你这个问题.

有人回的!

网友C(2014-11-15):
同意2楼,DI1启动停止,DI3速度给定

网友D(2017-12-07):
看下对应的参数设置的是什么